初学者请教

楼主(2012-09-28):
看到一块线路板上有个器件,找了很久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知道的朋友说一说,谢谢。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电阻之类的器件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板子

楼主:
是热继电器的板子,作用是通过电流互感器采集信号,供单片机处理

网友B:
描个原理图上来看看吧
或者你也可以给出整个板子的照片
给出的信息越多,知道答案的概率越高

楼主:
补充的照片

网友C:
可能是四线制精密采样电阻

网友D:
同意7楼的观点

网友E:
量一下是不是电感或变压器,看材质有点像铁氧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