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ence原理图问题求救

楼主(2012-09-28):
我是candence新手,在画原理图时,在用库中原件的时候,管脚前段有白色的方框,请问这是怎么设置的,我想把它设置成原来的样子。懂的人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方框是有好处的,提醒你哪个管脚没有连接,
如果确定当前引脚悬空,可以放置个x
在place 里面 no connect

网友B:
晕倒,连上就会消失的,你多虑了

楼主:
嗯,这个我知道,可是现在把原件放进来拖动有问题了,拖动不了啊

楼主:
哦,这个我知道,可是现在把原件放进来拖动有问题了,拖动不了啊

网友B:
具体点,什么情况

网友A:
为什么会拖不动?
删除重新放置呢?
或者整片剪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会出现感叹号,然后就拖不动,我关了之后,现在又可以了,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如果我画的库有点问题,我给他重新修改保存,再用的时候会弹出,怎么弄啊?或者我用以画的那个库原件,但是发现改不了管脚的属性

网友A:
删除器件,库里改个名字 只要和原来名字不一样就可以,然后重新放置,应该可以拖动

网友C:
删掉元件,然后update cache 一下

至于你说的 小方块的问题,那是你选的IO 类型的问题
举个极端点的例子,如果都选成power

网友D:
打个X 上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