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studio 5 AVR GCC 下没有C

楼主(2012-09-28):
同样的安装 两个win7 下 一个 有 一个没有!怎么办呀!!没的 怎么建立工程!!

楼主:
呵呵 !!我自己 知道 原因了!!

网友A:
楼主讲讲问题的所在,让我们以后也有个参考呀!:)

网友B:
盗版的系统,还不如不装。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台电脑 全是 盗版系统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 就OK

网友C:
直接 就OK

网友D:
studio V5,好象是内置GCC吧,不过还是习惯用V4.1X版本,用惯了IDE干起活来顺手。

网友E(2013-01-11):
还是不懂,楼主能够详细点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D:
studio V5,好象是内置GCC吧,不过还是习惯用V4.1X版本,用惯了IDE干起活来顺手。

同意古道的观点,avr studio5运行又慢,软件又大,不像avr4.1x小巧,虽然内置了gcc,还不如装winavr呢。真不知道为啥avr4.xx现在停止更新了,

网友G:
winavr也已经三年没有更新了,其gcc版本是 4.5.1,要在avr studio中使用gcc,强烈推荐安装atmel官方出的avr-gcc发行版 - AVR tool chain,其gcc版本是 4.6.2,并且与 avr studio 完美配合。

网友H:
基本不用壳   直接拿GCC搞

网友F:
引用 网友G:
winavr也已经三年没有更新了,其gcc版本是 4.5.1,要在avr studio中使用gcc,强烈推荐安装atmel官方出的avr ...

版主能不能给个链接啊,我在atmel上面就看到avr-gcc3.4.1版本的,没看到更高版本的。希望给个链接额。谢谢

网友I(2014-04-14):
我也出现这个情况了
已经选中 AVR GCC 了

求LZ 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