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充电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2-09-28):
其中的R2,Q1到底有什么用?DCH1应该是多少伏的?其中U1为7809,U5为7805

网友A:
R2与D3间有没有节点,是不是相连的

楼主:
R2和D3间有节点

网友B:
我认为DCH1应该在5V(4节5号是1.2x4=4.8V)上下,因为S1和S2用于切换是否由7805供电还是电池供电。
R2是Q1的偏置电阻。R2和Q1在这里是根据电池电量的多少来决定7809是否直接输出供电,还是由电池输出供电。假设电池容量不足,只有不到4V那么此时Q1应该就要导通(具体多少V导通或工作在什么状态下应该是由R2决定),7809一边给负载供电一边通过D2和R28给电池充电。如果电池电量很足,那么会抬高T8点的电位使Q1截止。
我认为是这样子的,不知那位高手有更好的理解,相互学习。

网友A:
阿南说的有道理,好!就是不知道楼主这个电路是什么上面的,结合实际再想想!

楼主:
阿南分析的比较合理,不过DCH1我觉得是6V,(4节5号是1.5x4=6V)。D1、D2、D3都是4007,电池经过D1,大约5.3V。
“假设电池容量不足,只有不到4V那么此时Q1应该就要导通(具体多少V导通或工作在什么状态下应该是由R2决定),7809一边给负载供电一边通过D2和R28给电池充电。如果电池电量很足,那么会抬高T8点的电位使Q1截止。”
这段论述的前提是S1断开、S2闭合,即7809工作、7805不工作。按照常理想,市电停电时用电池,有市电时肯定不用电池,而是给电池充电。R2/Q1部分本来以为是防过充的,但分析来分析去又不对,看来这个电路还是有些问题的。

网友A:
嗯 ,是什么上面的?

网友C:
走走学学

网友D:
学再多不如,看现实分析。学习了

网友E(2012-11-23):
完整的电路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