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芯片用汇编编程时,Keil c提示出错,何故?

楼主(2012-09-28):
STC12C5410AD汇编中用到
        MOV P2M0, #00000000B
        MOV  P2M1 , #11000000B指令,编译时伟福不通过,Keil c提示PATH  OR FILE  NOT  FOUND ,如何解决? 请教大虾

网友A:
楼主最好把整个文件帖出来

网友B:
头文件路径不对吧,或者找不到

网友C:
Keil c51 不支持 #00000000B 两进制格式 !

请换成 十进制 或 十六进制 格式 !

也可用宏自定义一个两进制格式,用宏替换即可 !

网友C:
Keil c51 的汇编倒是支持 #00000000B 两进制格式 !

应该是程序中 P2M0, P2M1 未定义 !

网友D:
注意头文件

网友E:
同5楼,估计是P2M0, P2M1 未定义

网友F:
问题描述不清楚,  很可能是包含的文件没有找到.

网友G:
看错误的翻译啊   应该是没有打开头文件吧

网友H:
为啥还要用伟福编译?

网友H:
为定义P2M0/P2M1,sfr   定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