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电路设计--放大电路的工作

楼主(2012-09-28):
5倍放大电路:

在输入为1KHZ,1Vp-p情况下,在100KHZ负载情况下该电路的仿真效果图:

可见输出在正0.6V左右出现了截止情况,大于为0.67V的输出被削峰。而且负的最大输出为2.1V放大倍数没有达到预想的5倍。
这是为什么么呢?
下面随意改动几个数据,将VCC串联电阻减小到10K的输出:

削峰现象消失,此时输出最大值为2.25,基本达到预期目标。
把R19减小为0时,情况又有好转。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R19可以理解为三极管Q2的直流负载电阻。相当于与R12串联。当三极管Q2的直流负载电阻过大时,Q2的直流工作点不对,因此出现削顶现象。

网友B:
简直是乱来,几乎没有人会把电源串一个10k甚至100k电阻!先不要谈论工作点削波之类的

网友C:
静态工作点问题。这个应该是R19分压太大,导致UCE 过小,饱和失真,出现正波失真。

网友D:
实在想不同为什么要在电源那个部位接一个电阻。。

楼主:
明白了 是直流工作点问题 R19分压过大,倒置出现饱含失真。我改变了次这个分压电阻的比例。
Vo=Vcc-Ic*Rc 约等于Vcc-Ie*Rc,=Vcc-(Vb-Vbe)/Re*Rc, 当工作点取不合适的值时,
当Vb过低时,输入Vi比较小时,会出现饱和失真;
当Vb过大时,输入Vi比较大时,会出现饱和失真
是这样吗

网友E:
去掉R19,VC调整到1/2VCC附近

楼主:
when  emitter follower overload,  Vo get truncated 作者 hiram 日期 2012-9-28 11:38:00

将射极跟随器组合在共发射极放大电路上来降低输出阻抗的放大电路如图:

输出仿真

In a design of emitter follower, when Rl get smaller to less 1k, the output Vo is truncated.
The schematic as follow:

The simulation result of Pspice as follow:

As I know , in a emitter follower , Vb is fixed according to their resistor value. So, we get :Ve = Vb - Vbe; it's also fixed.
That is to say the V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Rl.
But it's not.
Why

网友F:
我也是个不明白为什么你电源要串个电阻的

网友A:
RI是指什么电阻?是三极管的输入阻抗吗?

网友G:
电源串接一个R19电阻,R19分担了VCC一部分电压,导致R12上端电位并没有VCC,可能造成饱和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