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刷屏残留问题

楼主(2012-09-28):
我用STM32F103做了几个界面。图片取模后放入了外部存储器里面,现在在切换两个界面之间会出现上一图片的部份残留元素,时有时无,有的时候是一条长线,有的时候是一小块。求指导。

网友A:
没清刷完吗?

楼主:
刷完了的,是时有时无,不是每次都会出现。出现也是一点点。我的栈也修改成了很大了。

网友A:
难道刷的太快了,有些没清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缓冲地址冲突照成的,会地址的划分吗?

网友B:
个人感觉是刷屏过快所致,没看清楚,可以再试

网友C(2013-07-18):
lcd刷频过快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异常,我以前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不过是第2图只刷出了一部分,之后加了一个延时就好了。楼主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