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线性光耦传输比

楼主(2012-09-28):
大家好,我想问下非线性光耦传输比在实际设计中有什么意义。Current transfer ratio  ,就是这个参数。

网友A:
就是表明了其入出电流关系(类似于晶体管的电流放大倍数)。设计时需根据此并由输出电流推算出应该注入多少输入电流。

网友B:
CTR,电流传输比,光耦两侧限流电阻的选择,全靠这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