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D中断线

楼主(2012-09-28):
下面是官方例程里的部分代码:
void EXTI_Configuration(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EXTI Line16(PVD Output)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on rising and
     falling edges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7);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7;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怎么注释里是16,代码却是17,写错了吗?

网友A:
#define EXTI_Line16      ((uint32_t)0x10000)  /*!< External interrupt line 16 Connected to the PVD Output */
#define EXTI_Line17      ((uint32_t)0x20000)  /*!< External interrupt line 17 Connected to the RTC Alarm event */
确定是正确的官方例程?

网友B:
我个人觉得好像也是!

网友C:
什么芯片什么代码

网友D:
琢磨, 也许是笔误吧
其实我们写代码也常反这类错误, 从别的地方 copy 来的代码, 没有把注释改到位

网友E:
这个应该是忘了改注释

楼主:
回复 网友C:
STM32F10x系列的芯片,在最新的V3.5.0的固件库里还存在这个问题,路径如下:
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Project\STM32F10x_StdPeriph_Examples\PWR\PVD\main.c
在第92行,应该是错写成17了。

楼主:
6# figo20042005 注释的16应该是对的,代码里的17是笔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