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错误总结

楼主(2012-09-28):
DSP, TI, ST, IO, AN
DSP错误总结! 收藏
1.warning: entry point symbol _c_int00 undefined
使用C写DSP时,在rts.lib库中定义了入口地址:_c_int00
而使用汇编语言编程,就不用包括rts.lib库,所以入口地址及其标号可以由人工指定。而使用C时,就不同了,必须从rts.lib定义的这个入口_c_int00入口,是约定的。
The –c and cr options cause the linker to use linking conventions that are required by the C compiler.”
其实在汇编语句中也可以不用_c_int00来定义程序入口,只要把编译器选项 -c去掉,用-e 选项来定义你想要的程序入口地址。这个可在CMD文件里加-c。
这个错误是没有加库文件,你可以project view 右键加入,也可以在project->build options->Linker->libraries中加入..\..\lib\cls\lib\(搜索路径)还要加上库名cslDM642.lib;rts6400.lib分号隔开。
2.Error: Illegal opcode at pc = 0x00000190
我第一次遇到这种错误,因为B跳转(分支)指令要有五个周期的延时,所以加上NOP 5就好了。
b   .s2 b3
  ;NOP  5
3. error: can't allocate .text, size 00006e40 (page 0) in LP (avail: 00001000)
>>   error: errors in input - ./Debug/mytest2.out not built
这种情况是你的CMD文件中分配的存储空间太小了,LP: origin = 0x0,len = 0x1000
改成LP: origin = 0x0,len = 0x10000就可以可。
4. error: memory types LP and LD on page 0 overlap
>> warning: can't find a memory area named 'LD' on page 0 for allocation of
            '.stack'
>>   error: can't find any memory areas for allocation of '.stack'
>>   error: can't allocate '.stack' into 'LD' (page 0)
>> warning: can't find a memory area named 'LD' on page 0 for allocation of
            '.sysmem'
>>   error: can't find any memory areas for allocation of '.sysmem'
>>   error: can't allocate '.sysmem' into 'LD' (page 0)
这种情况呢,又是你的CMD问题,分配的空间太大了。LP : origin = 0x0,     len = 0x100000
改成LP : origin = 0x0,     len = 0x10000就好了。
5.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asmfunc                         C:\\CCStudio_v3.3\\MyProjects\\MyAsmTest\\Debug\\MyAsmTest.obj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MyAsmTest.out' not built
解决方法:1.是库的问题  2.把你的汇编程序和C程序起不同的名字。

6.creating output section .const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
>>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switch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
>>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sysmem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
Printf()需要上面的段
.sysmem 段??

前十个参数将被从左到右依次放入寄存器A4、B4、A6、B6、A8、B8、A10、B10、A12和B12。
返回值是整型或32位的浮点型,则放在寄存器A4中返回;假如返回值是双精度或是长双精度型,则放在A5:A4中返回;假如返回值是一个结构类型,则将其结构的地址放在A3中返回。
最近总是出现相同的错误!唉!!
1. C运行库文件rtsXX.lib提供了C函数,及初始化函数c_int00().
程序写进EPROM上电后直接运行,就必须包含Vectors.asm文件,必须被.cmd文件分配到0地址。
DSP复位后,跳转到c_int00(),在它之中完成初始化堆栈和页面指针,全局变量等,然后再调用main()函数。
2. 连接器-c选项用于设置运行时初始化全局变量(Run-time-autoinitalization),-cr选项用于设置在加载时初始化(Load-time initialization)。编译器将C中的初始化的全局/静态变量的初始化放在.cinit段中。但实际的全局/静态变量占有的地址空间在.bss段。
3. 大数组far b[1024] 放在.far段,.bss放小变量。
4. restict 标明一个指针是指向一个特定对象的惟一的指针。
5. intrinsics定义内联函数。 内联函数前面加_
6. 软件流水:-o2,-o3时会使用软件流水。
Prolog(软件流水填充),epilog(软件流水排空)

错误: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dopt                            C:\\CCStudio_v3.3\\MyProjects\\dianji\\Debug\\dianji.obj
改法一种是库没有加对,一种是汇编文件和C文件重名字了。

程序优化:
3个阶段,
1. 不考虑相关知识,直接写C语言程序。
2. 利用C优化方法优化C程序。
3. 从C中抽出对性能影响较大的程序段,改写成汇编程序。

查看指令运行时间, clock()函数
#include <time.h>
Clock_t  start ,stop,overhead;
Start = clock();
Stop  = clock();
Overhead = stop – start;

Start = clock();
函数
Stop = clock();
Printf (%d,start-stop-overhead);

-g/-s : -g 使能符号和汇编调试;-s
DSP调试遇到仿真器错误不要怕

网友(2009-03-07):
        CCS加仿真器在连接DSP时,由于各种原因CCS会出现一些错误,最多的是不能初始化DSP错误,而这种错误有又多种原因造成,因此会在报错窗口上显示不同的错误代码。
大体总结一下吧,从第一次CCS和仿真器试连接DSP 到目前所遇到的最多的仿真器错误提示。
大家遇到这些错误不要紧张,大体按照如下顺序对开发板和仿真器进行检查:DSP是否正常工作(晶振、电源、复位),JTAG接口是否正常(电源、CLK时钟),JTAG连接是否牢靠,DSP一些特殊引脚是否连接正确(例如ENA_144接高电平、MP/MC不能悬空等等),DSP个引脚有无虚焊,仿真器是否坏掉。按照这样的顺序检查下来,一般都可以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啦。
废话少说,上图:

而在调试往外部RAM下载程序时,容易出现下面这个错误。(我经常碰到,但往往重新上电后再下载就OK了)

网友(2008-03-25):
把调试程序的时候的一些错误提示和解决方法记录下来,有备无患
1.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dot_asm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ot_mpy_6211\Debug\main.obj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提示找不到符号,一般是出现在用c调用汇编函数的时候,比较大的可能性是汇编程序里面的标号写错了(特别是前面少了一个下划线),或者是忘记将标号定义成全局的了(在文件开头用  ".global 标号"的形式可以定义)
     不过我碰到另外一种情况,是由于存在同名的文件.
     比如说我的工程里面,有dot.c和dot.asm两个文件,分别定义了dot_c和dot_asm两个函数,这个时候就会有其中一个函数提示找不到了,经过检查,原来CCS在编译的时候,会根据文件名(不含扩展名)生成同名的目标文件(扩展名为obj),而我前面的两个文件,文件名相同而扩展名不同,那么在编译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生成的目标文件被另外一个覆盖的问题(取决于编译的顺序).知道了原因就好解决了,只要这两个文件的文件名不要相同就好了.
==========================================================
2.弹出一个确认框,提示"TRDX target application does not match emulation protocol!Loaded program was created with an rtdx library which does not match the target device"
---------------------------------------------------------------------------------------------
错误原因是使用的是软件模拟(Simulator),不能模拟JTAG
解决方法:打开cdb文件,选择"Input/Output -> RTDX-Real-Time Data Exchange Settings"右键,然后选择"Properties",打开对话框,RTDX Mode的下拉列表中选择Simulator(默认值是JTAG,需要接仿真器才能用默认值)

网友A(2012-09-29):
这些错误确实是经常犯的,多谢楼主提点

网友B:
很贴近实际的问题!经常会遇到,感谢分享

网友C(2013-04-19):
给力!实用

网友D:
这个是我见过最全的错误总结

网友E:
总结的很全面

网友F:
多谢楼主了,最近正被编译的错误烦扰着呢!喜欢这样实用的贴子。顶了

网友G:
这个资料非常给力的,学习的啦,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H(2013-09-15):
好东西就是要大家分享,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喜欢这样贴近实际的问题

网友I:
出错了就来这里查一下

网友J:
都是常见错误 总结的不错

网友K:
总结的很到位 多谢楼主

网友L:
很有帮助 谢谢

网友M:
不错 总结的到位

网友N:
总结的很全面,error很是详细的

网友O:
收藏贴,新手正需要这个,不过里面东东还是有点简单,希望楼主加倍努力,把错误总结的更全面,学习了。

网友P(2013-10-23):
谢谢分享   刚刚解决了一个问题

网友Q:
这个总结的非常到位的,关于DSP开发应用中所能出现的问题的在这的都还可以对号入座的

网友R:
可以让新手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