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频变压器的应用问题

楼主(2012-09-28):
在设计开关电源时用到反激式结构,高频变压器的一次侧前边一个电阻与一个电容并联后再和一个二极管串联起什么作用?设计时对电阻电容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怎么样来确定参数?新手刚起步大侠多提携

网友A:
百度“RCD吸收”
电容注意耐压就ok了,没什么特殊要求,常用高压瓷片,不过高压瓷片有可能由于压电效应而产生音频叫声,涤纶电容不错
电阻主要注意功率,常用碳膜功率电阻
参数怎么确定,这个真不是两句话能说完的,功率,漏感等参数有关

网友A:
参数如何计算,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给你份文档,自己看吧
PI大学里的一份文档,对于各种吸收回路的参数计算,讲的很清楚,LZ自己慢慢看,
附件文档中的后半部分主要讲RC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我找资料但是没有找到详细介绍这个的书,有空多请教你

网友B:
完整的资料,你可以自己看看,写的比较明白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传错文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你太好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确实可以参考,比较不错,细细的研究去

网友C:
找点基础资料学习一下吧,这个是RCD吸收电路,用来吸收开关管关断期间,因变压器漏感造成的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