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简单问题

楼主(2012-09-28):
刚学AVR,请教下,atmega128  16AU,怎么烧程序。
买了一个下载器很便宜的那种。 下载器的管脚有图片;只要能烧进去程序就行。

单片机的烧程序的脚是这几个吗?

我那个下载器是这样的

这两种图中的脚怎么连?  只要能烧进去程序就行。

网友A:
JTAG插座有定义的,你查一下资料,照着连上。或者你查一下SPI能不能烧写。

网友B:
是的, 查 JTAG 的说明书吧, 不过从你的图片看, 这是一个 ISP 的下载器.
跟 M128  SPI 口的对应脚连接就可以了.
SCL 和 SDA 不用连接, RST 要连接到 RESET 脚.

网友C:
楼主买的东西应该是usbasp,mega的下载应该没有问题我一直用的都是这个。

网友D:
问一下厂家不就知道了

网友E:
遇到这种问题直接电话联系,或者百度。

网友F:
你的图是JTAG的,厂家的图是JTAG转ISP的。MEGA128可以用JTAG也可以用ISP。你对照STUDIO下面的工具说明进行连接就可以下载了哦

楼主:
我已经搞定了,用这个下载器按照这个PCB的接口是不能烧写的,要引出ISP下载口才行。
已经解决了,要按照PCB的接口要买JTAG的下载器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