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 IAP FREERTOS 延时死机 。。?

楼主(2012-09-28):
请教个问题 我给大家描素下 我测试的现象

1.IAP下载成功 直接复位跳转到APP,APP延时 长延时死机,短延时第一个延时可以 第二个又死了,这个延时放置在中断向量映射前后都试过,在这个延时前系统没运行操作系统,只有个CPU初始化 ,CPU初始化仅仅是系统时钟配置 GPIO口设置没了。

2.我测过 IAP+个裸机程序 长延时 都没问题 但是+这个系统就有问题

3.我用官网的DEMO YMODEM协议下载这个APP,带系统的 长延时
没问题 没死机

4.我在跳转时做的处理 和DEMO 的处理是一样的,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IAPAddress + 4); //把复位地址赋值给JumpAddress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初始化用户程序的堆栈指针
            __set_PSP(*(__IO uint32_t*) IAPAddress);
             __set_CONTROL(0);    //选择主堆栈指针MSP
            __set_MSP(*(__IO uint32_t*) IAPAddress);    //STM32 跳转,将主堆栈指针指向用户区域,堆栈
            Jump_To_Application();    // 付给PC指针

5.我怀疑过IAP是不是下载的问题 但是 换成裸机试过 长延时没问题啊 这就搞不明白了

已经想不出问题了 麻烦大家给看看
谢谢相关的

楼主:
如果是带的系统FREERTOS有问题 那么我用YMODEM协议下载就没问题,况且 这个长延时之前操作系统还没有运行呢,所以反复找不出问题

楼主:
附件为我仿真时死机时 状态

楼主:
这是我用官网的DEMO 仿真时的状态 没有死机
APP都是同一个APP 带FREERTOS的

网友A:
IAP用的是什么?看上去应该还是下载的代码错了,你的IAP有没有读回校验呢?

另外死机是什么情况,每次都跳转到同一个错误地址吗?

可以试试单步调试,确定下出错范围

网友B:
NVIC_SetVectorTable( NVIC_VectTab_FLASH, NVIC_VectTab_Offset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主程序里这两步有没有设置?

网友C(2012-12-04):
现在调好了吗?把demo里面的任务全部删除,只保留几步初始化就行了,自己创建任务试试

网友D(2013-09-29):
问题如此的相似  不知道LZ的解决方法是什么,还望分享些  ! Share make you happy,you know it !

网友D:
我理解LZ的描述,因为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是从FREERTOS jumpTO     BOOTLOADER,等一会时间,程序就死了。。。。。。。。不知道LZ怎么解决的,还望分享一下。。。!

网友E(2014-01-06):
TCP/IP IAP 完成后怎么校验呢?用HTTP

网友F:
波特率不要设得太高,先设低一些,成功后再逐步优化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