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120 ADC 内部带隙基准电压无法使用

楼主(2012-09-28):
有哪位高人用过NUC120 ADC 内部带隙基准电压,还请指点下,
    本人用内部带隙基准电压做为ADC7基准电压,时钟200K,所测得ADC的值一直为1677.并且该脚电压0-1.2V变化测得值都是1677.
    只要将参考电压改为外部后测试完全正常。

网友A:
描述的不是很清楚,估计你理解错了,间隙电压与AD的参考电压没关系的,只是内部的一个参考的基准电压,你可以用这个电压值算出参考电压值(当参靠电压不是很准确时)

楼主:
谢谢回复!应该是我理解错误。
       我用电池供电,当电池电压下降时,外部参考电压也下降。我也就无法准确测试电池电压,在低电量是就无法提醒用户电量低。
       以前所用芯片是内部有个1.2V的参考电压,外部电池电压经分压后最大也是1.2V,这样当电池电压下降时就能很准确测量。
      请问我要完成用电池供电时,准确测量出电池电量,该如何做呢?
      NUC120 48PIN   的芯片没有找到相关“内部带隙基准电压”的介绍,及如何换算。

网友B:
从数据手册看,  芯片内有个 Bandgap (VBG) 模拟基准可以连接到 ADC 通道7. 通过对它转换, 可以计算出 VREF 的电压. 如果 Vref 使用的是电池电压, 就可以计算出电池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