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按键思路

楼主(2012-09-28):
想写一个矩阵按键,比如说4*4,如果按下了N-1个按键,第N个按键还能响应,大家有没有好的思路?

网友A:
直接读吧,当读到一个不同的健值时不要认为当初的健已经无效就可

网友B:
并转串的芯片,一次读进来!

网友C:
;***************************************
;**************按键扫描管理*************
key_scan_man:
        mov    a,keydwn_t
        sub     a,251
        snz     c
        inc      keydwn_t           ;按键扫描计数:1~251
        clr      out0                   ;先扫描第1行(低电平有效)
        set     out1
        set     out2
        set     out3
        nop                             ;延时(必须要,当8MHZ时)
        nop
        nop
        nop
        nop
        snz     input0
        jmp     scan_key1         ;数字键1按下
        snz     input1
        jmp     scan_key2         ;数字键2按下
        snz     input2
        jmp     scan_key3         ;数字键3按下

        set     out0                  ;再扫描第2行
        set     out1
        set     out2
        clr       out3
        nop
        nop
        nop
        nop
        nop
        snz     input0
        jmp     scan_key4             ;数字键4按下
        snz     input1
        jmp     scan_key5             ;数字键5按下
        snz     input2
        jmp     scan_key6             ;数字键6按下

        set     out0                      ;然后扫描第3行
        clr      out1
        set     out2
        set     out3
        nop
        nop
        nop
        nop
        nop
        snz     input0
        jmp     scan_key7             ;数字键7按下
        snz     input1
        jmp     scan_key8             ;数字键8按下
        snz     input2
        jmp     scan_key9             ;数字键9按下

        set      out0                      ;最后扫描第4行
        set      out1
        clr       out2
        set      out3
        nop
        nop
        nop
        nop
        nop
        snz     input0
        jmp     scan_delete           ;delete(reset)键按下
        snz     input1
        jmp     scan_key0             ;数字键0按下
        snz     input2
        jmp     scan_enter            ;enter(lock)键按下

       clr        keydwn_t               ;都没有按键按下,则清按键次数变量
       ret
scan_enter:
       mov     a,keydwn_t
       sub      a,10                      ;2ms*10=20ms?
       sz        z
       set       enter_key              ;置#键按下标志位为1
       ret

        clr     sw_bz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按键按下时,我可以置标志位,可是当按下不放手时,按下的这个键已经执行后,这个标志位在什么情况下清除呢?

网友A:
你可以再多设一个标置位,以保存多一种状态。就是说你第一个按下后是一个状态,第二人按下是一个状态,执行完或没按下又是一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