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何74HC74不锁存?

楼主(2012-09-28):
用74HC74做的单键开关电路 图如下

VBAT接的6V电源,PWRKEY接的一个微动开关,Pwr_Ctrl打算接单片机的IO,3.3V电平,现在也是用的一个按键模拟,VSYS后面通过1K电阻接了一个LED灯

本意是按一次开关后LED亮,再按一次LED灭 现在的现象是按住不放,LED一直亮,松开手就灭了,这是咋回事儿?我的74片子是坏的?

网友A:
D触发器时钟输入CLK左面的2个NMOS管的漏极100k电阻上端接地,显然是错误的。

楼主:
抱歉,原图错了,实际电路是手搭的,这里改过来了,实际电路1楼已更新

楼主:
用手搭了最简单的74HC74电路,无此问题,能正确所存!测试了3片芯片。

这3个芯片放在一楼的电路中,两片出现一楼描述的问题,另一片根本不工作

楼主:
实在找不到问题所在,放假这两天去中发,买几片新的CD4013和74HC74回来试试!手头这三片是N年前的片子了,N>5

网友A:
楼主发现的问题很可能是74HC74芯片坏了。
不过你的电路太繁琐累赘。去掉3个MOS管电路。参考下图:

楼主:
多谢楼上兄弟的关注!

这个Pwr_Ctrl准备用单片机控制,就是说用S1开机后,单片机可以通过Pwr_Ctrl这个端口发送高电平来控制关机,单片机是3.3V供电,这个74HC74是5.5V左右供电,看手册3.3V减去二极管的压降,恐怕不能满足IC的VIH电平要求,所以才加了几个低压的MOS做缓冲

楼主:
今天买了几个新的器件 去一趟单位试试原来的电路 还是有问题……晕了

网友B:
有了单片机,还用7474干嘛
这个电路适合没有单片机的场合

网友C:
俺用过这个电路,就是最简单的二分频单稳,没有出现楼主这么奇怪的问题!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说得对。

网友D:
是的,既然选择了单片机,就不用使用这样复杂的按键电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考虑是:

这样的关机完全是硬件实现,关机后单片机完全断电。

如果说用单片机延时进入低功耗模式,是否没有考虑单片机死机时的情况?如果要说可以加复位按钮,那我这样做岂不是也省了一个复位按钮?

我这个考虑有否哪里欠妥?请指教!

楼主:
有线索了,怀疑是芯片Input Rise/Fall Time的原因,准备在前面加一级施密特触发器试试。

以前确实忽略这个参数了

网友E:
d和-q不要直接连,中间串个电阻,以前用cd4013(希望没记错型号)时,就出现过工作不正常,后来加个电阻工作正常了,并且这个电阻有个阻值范围,记不清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应是Input Rise/Fall Time的原因,稍后贴出修改后的电路原理图

楼主:
最终原理图如附件,完美实现所需功能!静态功耗10个uA

楼主:
结贴给分,谢谢各位捧场~

网友B:
7474时钟输入自己就有施密特输入,直接接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1:74HC74手册上没有任何一句话提及Schmitt
2:问题不在于是否带施密特输入,应在于Input transition rise/fall time,参考74HC74手册

楼主:
直接接行不行 亲自动手做做试验才知道:P

网友A:
回复 楼主:
17楼的电路一点都不完美。电路功能单一、电路反而复杂冗赘。适当改变电路条件,只要7474就好。认真参考6楼的电路。

楼主:
六楼的电路 有两个问题
1:7474加6V电压,单片机3.3VIO无法从Pwr_Ctrl端控制7474
2:实际搭了电路,虽能验证锁存无问题,但由于按键抖动,反复试验发现常有按下按键LED亮灭不变化(实际很可能变化了几次,通过示波器看LED的电平能看出来)或者松开按键LED亮灭有变化的情况

楼主:
另外:六楼的电路 把我控制系统电源的MOS管也说成“繁琐累赘”给省去了

网友A:
回23楼、回24楼:

1:7474加6V电压,单片机3.3VIO无法从Pwr_Ctrl端控制7474
降低7474的电源电压;取消Pwr_Ctrl串联的二极管。

2:实际搭了电路,虽能验证锁存无问题,但由于按键抖动,反复试验发现常有按下按键LED亮灭不变化(实际很可能变化了几次,通过示波器看LED的电平能看出来)或者松开按键LED亮灭有变化的情况
增加按键并联电容C1的容量可以有效防止抖动。

3. 另外:六楼的电路 把我控制系统电源的MOS管也说成“繁琐累赘”给省去了
如果懂楼主电路图右边PMOS管用作电源VBAT的开关。为了可靠关断VBAT,最好加一个电阻连接PMOS的G极和S极。原来不清楚PMOS管的用途,所以也省去了。

网友F:
有听过74的IC

楼主(2013-04-24):
引用 网友A:
回23楼、回24楼:

1:7474加6V电压,单片机3.3VIO无法从Pwr_Ctrl端控制7474

xmar大侠,非常惭愧,这个帖子的最终电路没有通用性,仍有问题,后续才真正解决问题

可以参考这篇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43532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