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Davinci DM6446开发攻略——开发环境搭建

楼主(2012-09-28):
TI DAVINCI DM6446的开发环境搭建不像三星S3C2410,S3C2440,ATMEL的AT91SAM9260之类的单核ARM那么简单,因为DM6446还有DSP端的开发环境,以及双核之间的通信和程序编译等问题,所以开发攻略第一步就是要搭好开发环境。其实TI的EVM(TI 的开发板)也提供相关的EVM start guide(sprue66f.pdf),适合参考。

        DAVINCI开发环境搭建基本上可分以下几步:

        1) 准备好各种相关的windows,linux,DAVINCI 软件开发包安装软件;

        2) linux环境搭建;

        3) ARM编译环境搭建;

        4) DSP编译环境搭建;

        5) 编译DSP算法LIB,生成x64P,由ARM端可执行程序调用运行;

第一步:相关软件准备

    LINUX下的软件工具包如下:

    1)VMware-workstation;

    2)RedHat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5(server 4 也可以);

    3)mvl_5_0_0801921_demo_sys_setuplinux.bin;

      (这是GCC交叉编译工具,根文件系统target。注册TI的账号,可以从TI的网站上下载)

    4)mvl_5_0_0_demo_lsp_setuplinux_02_00_00_140.bin;

       (最新montavista linux-2.6.18内核等安装包)

    5)dvsdk_setuplinux_2_00_00_22.bin;这个是TI 自己EVM的软件开发包)

    6)bios_setuplinux_5_33_06.bin;

    7)xdctools_setuplinux_3_10_03.bin;

    8)ti_cgt_c6000_6.0.23_setup_linux_x86.bin

      (以上3个文件都是从TI上下载比较新的dvsdk的工具链)

    DSP开发工具:

    1)CCS3.3;

    2)bios_setupwin32_5_33_06.exe;

    (和LINUX里的版本bios_setuplinux_5_33_06配对)

    补充一下,本人这里基本上都是从TI上下载比较新的安装包,很多公司和朋友目前还都停留在linux-2.6.10和mvl_4_0_1上开发;

第二步:linux环境搭建

    有关如何搭建,本人已在之前发表一篇《RedHat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5 在VMware Workstation 6.5的安装》里有详细介绍,一定要选择安装图形界面的,这里不重复。配置好samba后,把从TI上下载的安装包COPY到一个temp的目录里;

楼主:
第三步:ARM编译环境搭建
    上一步搞定后,以ROOT身份进入linux环境。
    1) 搭建montavista linux环境
    按以下命令安装GCC(arm_v5t_le)交叉编译工具,安装过程按照提示操作,运行时会提示安装目录的选择,建议/opt/mv_pro_5.0.0;

    host $ ./mvl_5_0_0801921_demo_sys_setuplinux.bin
    host $ ./mvl_5_0_0_demo_lsp_setuplinux_02_00_00_140.bin

执行上面的命令后,会在/opt/mv_pro_5.0.0/目录下生成mvltools5_0_#######.tar.gz和DaVinciLSP_#_#_#_#.tar.gz的文件,“#”表示版本。mvltools5_0_##包括GCC交叉编译环境和根文件系统(target),DaVinciLSP_##里包含montavista linux-2.6.18的内核源代码。用以下命令把它们解压到当前目录:

       host $ tar zxf mvltools5_0_#######.tar.gz       host $ tar zxf DaVinciLSP_#_#_#_#.tar.gz

       以上两个开发包是最基本的,至于下面要安装的TI 自己的dvsdk,没有它也可以照样开发DM6446,因为DSP算法开发也可以使用常用的方法生成*.bin文件,放到根文件系统,当做一个应用文件boot起来也是可以的,那是后话。
    补充提示:由于mvl_5_0_0801921_demo_sys_setuplinux.bin和mvl_5_0_0_demo_lsp_setuplinux_02_00_00_140.bin等文件比较占用虚拟机的空间,建议安装完后,把它们删除。如果有些*.bin运行不了,请使用chmod +x *.bin改变文件属性。
    2)安装TI DVSDK工具链
     dvsdk存放路径/home/<useracct>/下,<useracct>就是你的linux系统普通用户账号,不是root账号。TI 建议用户使用su <user>命令切换到用户账号的权限下安装dvsdk,其在root下安装也没问题。使用以下命令开始安装dvsdk;
     host $ ./dvsdk_setuplinux_2_00_00_22.bin
     安装完dvsdk后,使用以下命令,按照提示安装xdctools和bios工具包到/home/<useracct>/dvsdk_2_00_00_22/目录下,

     host $ ./xdctools_setuplinux_3_10_03.bin
     host $ ./bios_setuplinux_5_33_06.bin
     然后在/home/<useracct>/dvsdk_2_00_00_22/下先使用
     host $ mkdir cg6x_6_0_23
         产生cg6x_6_0_23/目录,执行以下命令安装ti_cgt_c6000_6.0.23到/home/<useracct>/dvsdk_2_00_00_22/cg6x_6_0_23/:
     host $ ./ti_cgt_c6000_6.0.23_setup_linux_x86.bin

     设置环境变量
     csh:
         host $ setenv C6X_C_DIR /home/<useracct>/dvsdk_2_00_00_22/cg6x_6_0_23/include:/home/<useracct>/dvsdk_2_00_00_22/cg6x_6_0_23/lib
        或ksh or bash:
host $ export C6X_C_DIR=/home/<useracct>/dvsdk_2_00_00_22/cg6x_6_0_23/include:/home/<useracct>/dvsdk_2_00_00_22/cg6x_6_0_23/lib
    其实以上的环境变量的设计也可以在dvsdk_2_00_00_22/Rules.make里设置。对应XDC_INSTALL_DIR宏及BIOS_INSTALL_DIR宏,需要改成如下值:
XDC_INSTALL_DIR=$(DVSDK_INSTALL_DIR)/xdctools_3_10_03
BIOS_INSTALL_DIR=$(DVSDK_INSTALL_DIR)/bios_5_33_06
在需要使用到DSP程序编译处,需要改动相应的CODEGEN_INSTALL_DIR宏如下:
  CODEGEN_INSTALL_DIR = $(DVSDK_INSTALL_DIR)/cg6x_6_0_23

     3)安装Codec Servers
     Codec Servers就是提供ARM端调用DSP端算法的一个服务机制,使用以下命令安装DM6446的Codec Servers到/home/<useracct>/dvsdk_2_00_00_22下,
     host $ ./dm6446_codecs_setuplinux_#_#_#_#.bin

     4) 最后,把临时的*.bin都删除掉,毕竟文件很大,保留在VM里占空间。到这里,ARM端的开发环境已经搭建完。

楼主:
第四步:设置TFTP SERVER

        有两种方法可以实现,一个在Redhat Linux 5里设置 TFTP SERVER,在根目录/下产生tftpboot目录,使用chmod -R 777 /tftpboot/改变权限属性,然后配置linux 里的TFTP server。另一个是直接使用windows下的TFTP SERVER软件,把在LINUX下生成的文件,比如U-BOOT,KERNEL,ROOTFS 通过samba机制COPY到windows下的TFTP SERVER的目录。我们这里只介绍第1中方法。

    使用tftp server 之前,首先确保你的linux 主机安装有xinetd,然后使用以下命令,查看你linux主机是否安装TFTP SERVER:

host $ rpm -q tftp-server

如果出现: tftp-server-0.xx-x.x字样,表明安装成功。没有的话,你需要从REDHAT LINUX5的镜像光盘CD里SERVER目录下,使用命令(rpm -ivh tftp-server-0.42-3.1.i386.rpm)安装,或者直接把tftp-server-0.42-3.1.i386.rpm解压出来放到临时文件夹里同样使用rpm -ivh tftp-server-0.42-3.1.i386.rpm安装。

进入根目录/下,使用命令

host $ mkdir /tftpboot

host $ chmod -R777 /tftpboot

host $ /sbin/chkconfig tftp on

host $ /sbin/chkconfig --list

这时linux主机会显示

..............

xinetd based services:
        chargen-dgram:  off
        chargen-stream: off
        cvs:            off
        daytime-dgram:  off
        daytime-stream: off
        discard-dgram:  off
        discard-stream: off
        echo-dgram:     off
        echo-stream:    off
        eklogin:        off
        ekrb5-telnet:   off
        gssftp:         off
        klogin:         off
        krb5-telnet:    off
        kshell:         off
        rsync:          off
        tcpmux-server:  off

tftp:           on
        time-dgram:     off
        time-stream:    off

on表示TFTP SERVER已经运行。这时你可以把ubl.bin uboot.bin kernel.bin之类的bin文件COPY到/tftpboot目录下,在板子上跑的UBOOT可以做很多update的工作了。

第五步:设置NFS

    开发嵌入式LINUX一定少不了NFS,目的是提高应用软件的开发效率。笨办法就是频繁烧写rootfs到板子上,那是不可取的。

    1) 以普通用户<useracct>进入linux host,如果你在ROOT下,使用exit,然后换成普通用户进入。

    2)使用命令进入 /home/<useracct>下,

    host $ cd /home/<useracct>

    host $ mkdir -p dm6446/nfs_rootfs

    host $ cd dm6446/nfs_rootfs

   3)切换到root

    host $ su root

    host $ cp -a /opt/mv_pro_5.0.0/montavista/pro/devkit/arm/v5t_le/target/* .
    host $ chown -R <useracct> opt

   cp -a 命令很耗时间,因为东西很多,就是把之前安装的mvl_5_0_0801921_demo_sys_setuplinux.bin里的根文件系统target目录下的东西全部COPY到当前目录下(注意那个"."),其实这个target就是TI EVM的根文件系统,超级大!不过使用nfs不用管它的大小,等制作rootfs烧到板子上的时候,再裁减不迟。

    4)编辑linux host /etc/exports文件,

     host $ vi /etc/exports

    内容:/home/<useracct>/dm6446/nfs_rootfs *(rw,no_root_squash,no_all_squash,sync)输入,注意"*"和"("之间不能有空格,它们是连在一起写的。使用wq保存exports文件退出。

    5)还是在root账号下,使用以下命令激活nfs,

    host $ /usr/sbin/exportfs -av
    host $ /sbin/service nfs restart

    6)检验并关闭linux host的防火墙:

    host $ /etc/init.d/iptables status

    host $ /etc/init.d/iptables stop

    到这里linux host的nfs已经搞定,我们以后可以使用下面的方法测试nfs。

    使用以下命令得到linux host的IP,gatewayip,netmask等信息。

    host $ /sbin/ifconfig

    然后在板子上的U-BOOT命令下,输入以下信息:

    myboard # setenv ipaddr 192.168.1.188(本人板子u-boot ip)

    myboard # setenv serverip 192.168.1.251(本人linux host ip)
    myboard # setenv netmask 255.255.255.0
    myboard # setenv gatewayip 192.168.1.1
    myboard # setenv nfshost 192.168.1.251
    myboard # setenv rootpath /home/<useracct>/dm6446/nfs_rootfs
    myboard #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S0,115200n8 noinitrd rw ip=192.168.1.188:192.168.1.251:192.168.1.1:255.255.255.0:::off root=/dev/nfs nfsroot=192.168.1.251:/home/<useracct>//dm6446/nfs_rootfs,nolock mem=120M

    myboard # saveenv(保存)

    myboard # printenv

   (检查刚才的输入是否正确,否则NFS挂不上根文件系统)

楼主:
第六步:设置GCC交叉编译环境

    以普通用户login,vi 编辑~/.bashrc文件,添加

PATH="/opt/mv_pro_5.0.0/montavista/pro/devkit/arm/v5t_le/bin:
/opt/mv_pro_5.0.0/montavista/pro/bin:
/opt/mv_pro_5.0.0/montavista/common/bin:$PATH"

保存退出,然后使用以下命令生效,或者退出系统再登陆也可以。

host $ source ~/.bashrc

其实,使用root身份处理也行。

顺便晒晒我们公司的开发板,如果哪位朋友有需要可以联系本人QQ-601712635,电话;13560758971。公司主要开发TI DM644X,DM6437产品,图像处理,视频分析,单目双目图像算法,机器视觉OPEN CV移植。

板子分核心板(CORE)和主板

核心板硬件资源介绍

序号

核心板资源

描述

TMS320DM6446AZWT

可选(TMS320DM6441AZWT

ARM926EJS-300MHz,DSP(C64+)-600MHz

DDR667DDR800

256M-byte(可配置162MHz202.5MHz

NAND FLASH

1.8V128M-byte2K-page

复位芯片

提供稳定复位功能

硬件加密芯片

支持MAX-DALLAS-DS28E01-100(可选)

全部的IO引出插座

电源,USB2.0VPFEVPBEPWMEMAC(带MDIO),I2CASP(音频接口),SPIUART0UART1JTAGBOOT MODEGPIOSD卡接口

核心板采用8层PCB板高精度工艺,低功耗芯片合理布局,使其具有最佳的电气性能和抗干扰性能。绝大部分的接口信号都引出到母座PIN上,完整的接口说明和提供对应的底板公座PCB封装,电源设计电路,让客户随心所欲的设计自己的底板,容易衍生系列产品,降低硬件设计风险,更快推进项目进度。

网友A:
蛮详细的,多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