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关于松翰单片机被**问题。

楼主(2012-09-28):
(无正文)

楼主:
一直以来OTP单片机为什么不关心防止解密这个问题,以前想不明白,现在明白了,因为解出来的人,还是要用他们的IC。

网友A:
同意二楼。

网友B:
:curse:
      哎!是啊,有更多的人使用它的芯片,建议大伙使用代替芯片。

网友:
;P
一直以来OTP单片机为什么不关心防止解密这个问题,以前想不明白,现在明白了,因为解出来的人,还是要用他们的IC。
引用 楼主:

网友C:
想交流几点:
1. 加ID号之后,又能怎么样呢?除非烧写工具都联网比对ID号
2. 作为原厂,其实是想保护每一位客户,虽然最终不管怎么抄都是找我们买芯片。但建立一个合理、公平的竞争氛围很重要。
3. 像我们很多芯片直接出白板的,不打标。或者直接打客户订制的标。。看他还猜不猜得出这片子是什么型号
:lol

网友D:
打标就打ADI价格最贵的ADC的,一颗要几百块块大洋的那种,而且电源和地相反的那种
抄板的人,焊一个烧一个,烧一两个他就心疼RMB了

楼主:
板上的任何元件,参数,包括MCU内的存储器,EEPROM,都可以照原样复制,唯独ID号没办法复制,
利用这一点,如果这块板上有某种参数是唯一的,程序就可以做到只针对这块板成立,保密性会好很多。

网友C:
板上的任何元件,参数,包括MCU内的存储器,EEPROM,都可以照原样复制,唯独ID号没办法复制,
利用这一点,如果这块板上有某种参数是唯一的,程序就可以做到只针对这块板成立,保密性会好很多。 ...
引用 楼主:

比如,我现在每一颗芯片提供一个64位,或128位的唯一ID号,芯片是OTP,你会怎么做,或者是什么样具体思路去保密?而且还要考虑怎么量产。我对这个很有兴趣

楼主:
如果有ID的话,在IC外围加一个EEPROM,可以做一个夹具,在生产的时候发送一个信号,通知MCU把ID号存入EEPROM,当然,要加密后存。夹具通信协议也要保密。程序运行后,判断EEROM中的ID是否与自己的ID相符,决定是否执行。
若是COPY的,ID一定不符。

网友C:
有一定的道理。
    但,如果对方知道“在产生的时候发送一个信号”这个方法之后,加密就不好使了。
    另,如果你想尝试这个方当,有一个思路。像我们的SinoMCU单片机都支持滚动码烧写。即可以在烧写的时候加入动态的ID码,这个码只在程序烧写时写入每一芯片中。滚动的方式目前只支持简单的递增递减。这个应该可以满足你现在的想法。我们还有带EEPROM芯片的MCU可选择。

楼主:
所以发送信号的协议要加密,比如我要发5,不直接发5,而是发5*23+24,就算你能测出数据,你知道我发的是5吗。
至于你说的滚动码,就更不靠谱了,我把你板上的任意元件全部copy,包含的的滚动码,做出另外一块板,和你这块一模一样,你又能怎么的。做出来后我也不滚动了,全部参考这块板做。

楼主:
所以STC叫嚣无法**,是有一定底气的。

网友E:
仿的只有一行字 而且装的纸盒和容易坏 一般原装的 底下的丝印 是三个角落都有字的 而且会亮一点 一般是112 FC开头的 建议用新版的SN8P2511 SN8P2711A2 这样没有仿的 要鉴别仿的可以联系我QQ 605014758 我们只做原装

网友F(2012-11-21):
8# mgf006 支持这位仁兄,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G:
有做松翰仿真器的吗?我要一个
另外要一个烧录器,
71A的

便宜点啊

网友H(2014-06-25):
引用 网友G:
有做松翰仿真器的吗?我要一个
另外要一个烧录器,
71A的

我们是松翰的一级代理,开发工具和IC我们都 有卖啊

网友I:
别费劲了,32位的单片机也有人解了

网友J:
**松翰,累不累啊,花那时间还不如写 一个快

网友K:
一直以来OTP单片机为什么不关心防止解密这个问题,以前想不明白,现在明白了,因为解出来的人,还是要用他们的IC

网友L(2016-07-18):
换台湾应广的MCU  看看 我司一级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