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ata和idata的疑问

楼主(2012-09-28):
我用WIN78E516写程序,发现变量定义成xdata不好使,定义成idata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我以前用STC的时候可以呀?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你得知道idata指定芯片的内部间接寻址128个字节的RAM,xdata是指向外部寻址的最大64k的RAM,普通的51芯片最大RAM是256个字节,在C的定义是data和idata。 STC是增加了内部RAM,可以通过xdata来寻址的,你得搞清楚data ,idata和xdata内存的定义,问题应该能找到

网友B:
跟楼上学习了,这个我还没注意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