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分线器的疑问

楼主(2012-09-28):
我买了一个USB分线器。我想请问,USB分线器的各个USB口,是各自独立的吗?就像电脑上的USB口,分别占有一个地址。比如,我把USB分线器插到电脑上,再在USB分线器上插若干个USB设备,他们共享一个USB口地址,还是有不同的usb地址。还有,如果共享一个USB地址的话,它们之间是不是相通的?比如,我USB分线器上的USB口,一个插鼠标,一个通过USB线插到开发板上,开发板能检测到鼠标吗?谢谢!

网友A:
你这里指的是USB hub,我记得他们是有不同地址的,HUB和PC相连,按照USB协议,HUB会向PC告知自己是HUB 设备的。就记得这么点。鼠标通过HUB连开发板,开发板当然能检测到鼠标了。

网友B:
叫USB分线器的,一般就是把几根线焊焊在一起,一次只能插一个口(买几块钱,纯属假货,建议楼主先排除一下这种情况)
如果可以同时插几个USB设备,那就是USB hub,相当于扩展了几个USB口,host口可以访问多个slave口,但是slave口之间不能相互访问。(没太看懂你的接法,所以写的有点理论化,呵呵)

楼主:
谢谢!我的可以插几个USB设备,那就是HSB HUB.
2楼说可以检测到鼠标,
3楼说,host口可以访问多个slave口,但是slave口之间不能相互访问。那就检测不到鼠标了。
我糊涂了。到底能不能检测到?

网友A:
谢谢!我的可以插几个USB设备,那就是HSB HUB.
2楼说可以检测到鼠标,
3楼说,host口可以访问多个slave口,但是slave口之间不能相互访问。那就检测不到鼠标了。
我糊涂了。到底能不能检测到? ...
引用 楼主:

PC端只能接HOST,也就是你的开发板只能接HOST,而鼠标只能接Slave。说法并不矛盾。
如果你的开发板是作为slave,当然是检测不到鼠标了。

网友C:
说得都有理,什么检测自己有自己的看法。

楼主:
我先试一下,不过我担心鼠标灯会不亮。因为我以前开发板接鼠标,鼠标灯不亮,好像电流太小了。

网友D:
usb function之间不能互相通讯,USB不是串口,协议很复杂。

网友E:
USB系统里只能有一个主机,其它都是从设备。主机或者是电脑,或是开发板,不能两个都接上,都当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