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楼主(2012-09-28):
altium中 我在pcb中不通过原理图直接加入原件,将引脚链接后,如何让连在一起的引脚和导线自动设置成同一net。
注:我知道可以通过design-netlist 添加net 然后将各个引脚设置net  但是速度太慢   能不能自己生成???

网友A:
只有每一个引脚设置net, 如果嫌慢, 就别这样干了.
先修改原理图吧, 不要嫌原理图里建库麻烦. 但后面的事情就快啦. 这是推荐的规范做法

网友B:
双击更改属性  选择N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了哈

网友C:
对AD 不是太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