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ICC编译器(可**)

楼主(2012-09-28):
最近用到PIC12系列的8脚单片机,可是没有编译器,官网上下来的只能用21天并且之后重装也不行,求大家帮忙

网友:
一般都45天的学习版

网友A:
找代理商要9.80以上版本的编译器和**程序。

网友A:
MICROCHIP已经把相关编译器厂家收购了,MICROCHIP对代理商提供**软件也就当作看不见了。

网友B:
这类东西嘛, 找搜索引擎, 稍微花点时间, 总能找到的

网友C(2012-12-26):
网上大把都是,百度。

网友:
这个挺好找的,网上搜下吧!!

网友D:
picc编辑器,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E:
用MPLAB-X  里面的编译器X8,X16,X32可免费使用

网友F:
我用PICC没出过问题。

网友G(2013-04-25):
我也想要,总搞不懂

网友H:
PICC以后估计会被XC编译器取代,不再推出新版本,个人感觉目前最好用的和谐版本是9.71A,以上的9.8x说是和谐成功了,但是还是马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