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不中招都对不起你这名字!!

楼主(2012-09-29):
使用STc的人,都会有不同的中招方法,好像孔乙己说回字有4种写法。折腾到昨晚1点才发现cp 2102强大的IO推力直接让STC无法上电复位,狗日的STC

楼主:
stc的io有上拉二极管.断电的时候要保证外设断电.否则有可能无法复位芯片导致不能下载程序.

网友A:
这也能怪到人家头上。。

网友B:
单片机断电的时候,VCC被拉低,外部IO口为高的话,保护二极管都会被导通
难道别的单片机没有保护二极管吗~有些单片机这样做甚至会导致IO口损坏

网友C:
好像电路没有这样设计的

网友D:
小i指的是类似于这种吧

楼主:
是他自己用上电复位来做下载启动的...他诱惑我这么设计,却不告诉我这里有坑.....

网友E:
其实任何一家IC公司都是这么做的,PAD上的二极管主要是用来做ESD防护。使用者对使用的IC的IO要有清楚的了解,才能避免遇到类似的的问题。

网友F:
调整IO与外设间所串电阻

楼主:
stc并不提供文档说明,这些都是猜出来的....esd和二极管还不一样....

网友G:
楼主是说的是ESD二极管偷电的问题吧,这个还真的不是STC的问题,任何单片机都有哈,另外凡是一个带电的部分与一个不带电的部分连接,都要考虑清楚,详见HOTSWAP技术。

网友H:
典型的 xx 歪怪 xx 漏........

网友I:
有时STC会陷入死机状态...

网友J:
扯,用万用表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地对IO,IO对VCC, mos管里面不都有一个体二极管吗?

网友K:
没见过吗?

网友L:
只能说LZ你用IC时并不了解就用了。STC都说明了,一定要冷启动才能下载,2102反灌电流导致不能冷启动,所以不能下载。STC的DS里有IO口结构图的,IO对VDD和地反并二极管,并且,基本各家MCU的IO都是如此。

还有常见不能下载的问题之一是用485,也骂STC,其实是设计者的485在下载时处于接收模式,MAX232不能将485的1脚拉低。STC躺中的机会太多了,大部分都是使用的问题。

LZ如果BS STC,大可以使用STM32那样的,对其库不爽可以使用汇编!但是,估计你得好好看DS,而不能象STC这样拿来不看DS就可以用。

这一句与LZ无关:甚至还看到有人骂LM358/324垃圾的,因为输出不能到地和电源,这样的人,建议转行行。。。。

网友M:
这个好像不是人为加上去的二极管吧,根据知识来看,场效应管在制作工艺上就不可避免的形成了反相二极管,由于STC的IO口内部是双向口,也就得出了内部有二极管的定律,其实其它型号的单片机也是一样的,并非STC独有。

网友N:
v并非STC独有

网友O:
呵呵,俺中过一招,STC11L16XE芯片,2.5V供电,24M晶振,商业级的在10度以下起振异常,后改成工业级的能正常工作到0度。

网友P:
远离51,珍惜脑浆!

网友Q:
呵呵~~~

旧话重温~~~

网友R:
这个问题没有注意过   今天看了楼主遇到的问题    收获很多    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S:
楼主啊,人家内置端口的二极管是为了esd保护

网友T(2012-10-30):
低调点吧,说话这么垃圾,用不好就别用。。。

网友U: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刚开始还以为自己的USB转串口有问题。用万用表测量发现就算把VCC 5.0V电源断开,STC上还是有3.8V左右的电压,造成单片机不能复位。解决的办法是---下载程序时通过控制GND 而不是VCC。

网友V:
印象中还没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W(2013-02-07):
曾经中过招、打开 PCA 中断后所有中断都不响应了、非要你给设置优先级后才能用、芯片是 STC12C5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