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机的电源开关电路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2-09-29):
1.电源开关长按可以硬关机,无论程序是不是死机.关机以后长按又可以开机.
2.短按可以被芯片检测到.
电路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开关部分搞个硬件定时即可,和“安卓”无关。

网友B:
所谓硬关机只是让机器进入冬眠,关掉显示,触摸屏,收发模块等功能,通过中断口来激活可避开程序死机.

网友C:
现在的手机基本上都采用了PMU ic内部集成了按键开关机,长按 短按可识别。

网友C:
最原始的电路是这样的,按键上拉到vbat ,一路接总电源IC的使能脚,一路给CPU检测IO  使能为高 cpu有电 跑程序 IO 输出高 锁住使能
长按,IO 检测到,使能拉低,关机

网友D:
楼主可以参考STM6513   STM6519  可以做类似应用  也有类似应用其它方案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