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遇到了问题

楼主(2012-09-29):
用STC12C5A32AD 进行三通道采样,遇到个问题:采样的时候,显示的值会偶尔不准一次,比如理论值=100,但会瞬时显示400多,一分钟可能一次,或者几分钟几次,用示波器看了AD口的波形,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算法采用均方根算法。

网友A:
你是采样的值直接显示吗?还是采样的值经过计算再显示?
采样是用中断处理吗?
中断是否有考虑资源互斥的问题,中断是否与主程序共用变量,如果是,是否有保护。
信号周期与均方根值的计算周期是否同步?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了AD口的波形,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那就大体可以判断时软件bug.
算法采用均方根算法。会不会是数据更新上面导致的问题

网友C:
先看原始采样值是否也是周期性不准,判断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D:
每次读出来对不对?再看看吧

网友E:
输入正常,参考正常,
基本是软件BUG了,
慢慢分析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软件BUG但一直没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采样的值经过处理再显示,
是用定时中断采样的
至于中断是否与主程序共用变量明天再查证

楼主:
回复 网友C:
AD口电压被抬高了2.5V,不加信号测AD通道是正常的,即没有漂移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断与主函数里没有共用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2楼,中断跟主函数确实是共用变量了,用了双变量后,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F:
对公用变量的读取写入要采取互斥的方法,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