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帮忙支招,如何解决电子产品的可靠性?

楼主(2012-09-29):
我们公司是做电子产品的,一直以来返修的产品很多,大多数出现芯片虚焊、电阻电容虚焊等等,有的是很低级的错误。我们在焊接的时候是焊好了的,温度,冲击等客户要求的试验都做完了,在家里没问题,交到客户手里问题就出现了。我想各位大侠帮满支招,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电子产品的可靠性?谢谢咯。

网友A:
首先必须有可靠性设计,其次样品检测必须玩真的。没有他法。

网友B:
提高产品可靠性是系统工程,从研发设计到生产到测试都涉及的。一两句话根本说不清。只能拿着书好好去看,然后实践才能慢慢提高。你这个公司这方面还没有入门,只能先交学费了。

网友C:
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现在很多人作事情不负责任,满不经心。当年我在工厂的时候我很看不惯动不动就罚款,不理解他们为什么那样做。现在觉得那也是不错的方法。既为公司消灭了潜在的隐患,又帮助个人成长!
同样的东西,不同的人做出来结果可能有天壤之别!

网友D:
:L你这问题(虚焊)严格来说属于生产化那块的问题,上升不到可靠性那么大的概念,这块工艺的改善,贵司需要找SMT领域的相关人员做请教,比如炉温曲线设置不好就会导致虚焊,这块是技术问题而不是可靠性问题,虚焊做老化才可能发现

网友E: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F(2012-11-06):
之前一个客户用SGM3717就遇到这个问题,贴片大批不良,后来也是咨询了一个做那一行的朋友,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才搞定

楼主(2012-12-06):
引用 网友F:
之前一个客户用SGM3717就遇到这个问题,贴片大批不良,后来也是咨询了一个做那一行的朋友,提出了一些改进 ...

请问是什么建议呢?能否告知。

网友F:
主要是改用细的吸头,调慢速度,还有锡膏,不能涂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