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恒流源电路,有图!

楼主(2012-09-29):
这是《op放大电路设计》书上的图,仅介绍是恒流源,但我不清楚原理,高手求解!

网友A:
这个电路有问题,R26应为99k才对。
具体原理分析见这里15楼:https://bbs.21ic.com/icview-294073-1-1.html

楼主:
:handshake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阻抗范围可以计算吗?

网友A:
可以。
最大输出电压取决于恒流电流和运放最高输出电压。
图中压控电压5V则恒流电流为5mA,那样的话R27就有5V压降。如果运放最高可以输出11V,那么RL最大为6V,因此最大负载阻抗就是6V/5mA=1.2k。

最小负载阻抗为0。

网友B:
看一些资料上说负载阻抗有限制  一直没搞清楚为什么  现在搞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