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K和DATA信号高电平抖动

楼主(2012-09-29):
IO模拟SPI输出的CLK和DATA信号高电平那的抖动怎么去掉?接个什么电路?

网友A:
等高手吧

网友B:
加一个延时   消抖一般都是使用延时   当然也可以使用电容消抖   那样成本就上来了 还不如软件消抖

网友B: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   你再看看别人的回答吧   问题解决了   希望共享一下   呵呵  谢谢

网友C:
楼上好厉害的样子  佩服佩服

网友D:
先看看自己的软件是不是有问题,测试抖动的宽度,延时试试看,必要时加个电容

网友E:
先看看自己的软件是不是有问题,测试抖动的宽度,延时试试看,必要时加个电容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对 先检查程序

网友F:
加延迟函数 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