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28335的LQFP176的封装

楼主(2012-09-29):
谁有TMS320F28335的LQFP176的封装啊?偷懒不想画,谁有这个99SE版本的封装啊?

网友A:
自己到该芯片公司网站上找一找  应该有   这个问题不大  仔细找一下    一般都有的

网友A:
其实画一下也不难   对着手册画一下   主要尺寸一定要精确   放一点冗余量   呵呵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   大家都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网友B:
自己去找吧  3L说的对!

网友C:
这有一个28335的封装,是用Altium Designer 6画的,你看看能用不。

网友D(2013-12-27):
这个一般都是自己画的。

网友D:
别人画的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的。

网友E:
我晕。用软件的封装快速设计就行啊。简单的输入脚的数目。距离就OK了。或者AD自带的ti库里面有。复制过来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晕。用软件的封装快速设计就行啊。简单的输入脚的数目。距离就OK了。或者AD自带的ti库里面有。复制过来就 ...

竟有如此方法

以后试试

网友G:
自己画的吧一般都是

网友H:
看来这儿单片机的管脚还是蛮多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竟有如此方法

以后试试

AD里面就有。快速设计封装。不过这个AD自带的库里面就有这个,实在找不到我可以传个附件上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AD里面就有。快速设计封装。不过这个AD自带的库里面就有这个,实在找不到我可以传个附件上来 ...

多谢多谢

网友I:
我有ad的

网友J:
有你发帖这会儿的功夫早就可以用向导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