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54x头文件里面没有DAC相关的寄存器怎么办

楼主(2012-09-29):
用的芯片是5438,今天把手册上DAC部分看了一下准备写几句代码,可是发现msp430x54x.h里面没有相关的DAC寄存器,找了相近的几个也都没有,msp430x16x.h里面有,但是其寄存器与5438貌似有些区别,估计不能通用

楼主:
求助各位大侠有没有解决方案,深表感谢!

网友A:
见附件文件

网友B:
这个问题啊!LZ,你可以先详细的看看5438的说明手册,然后再仿照msp430x16x.h库,就可以自己在msp430x54x.h中定义自己需要的东西了,这方面的定义还是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