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该怎么分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0-01):
用运放虚短、虚断和节点电流定理列方程,并解得:

Vo = (V2 - V1) * (1 + R2/R1 + 2*R2/Rg);

其实,楼主电路就是一差分放大器。放大倍数: (1 + R2/R1 + 2*R2/Rg) 。

网友B:
2楼功底是扎扎实实的,学习了,我是眼高手低呀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运放最关键的就是灵活运用虚短和虚短,只需要掌握这两个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