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台灯改装的问题

楼主(2012-09-29):
如图,此台灯电池损坏,我想把电池去掉直接用220供电。1、电灯用直流供电是可以点亮,证明LED屏没坏。
2、直接去掉电池,此台灯只能开关一瞬间闪一下,不能点亮。
请教如何尽可能少的操作把此改装一下,直接用220供电。(原来使用就是220给电池充电并点亮。)

多谢。

网友A:
2个方法:
1:测下灯亮需要多少电压 电流,看看 自己身边的手机充电器 是否胜任。
2:描个你的电路图,把电池部分取掉,直接取直流电给灯供电,不过应该暗一点,看你的图应该是阻容降压的方式,电流不大的,而且注意安全,小心触电。

网友B:
一。按原来办法使用
      可以考虑换电池,上淘宝去找4V、合适大小的铅蓄电池替换。比较便宜。一两个的话运费就比较坑了。
      用锂电也可以替换,只是其充电比较麻烦,不考虑电池寿命也可以直接替换。
二。想改为220V使用
      改造比较麻烦,需要将并联的三十余粒LED改为合适的串并联,满足电容输出电流(比如400V 474 电容是两组并联。如果是奇数粒,其中少一粒LED的一组,需要额外串联合适的分压电阻)。btw:整流桥后一定要加容量比较大的滤波电解电容,否则极易烧LED。
      不想并改串也可以拆一个没用的旧手机锂离子充电器,将其输出电压改为3.7~3.8V,替换这盏灯的交流部分(没经过实测,纯属想象)。不好改电压,串两粒1N4007或者合适功率的电阻估计也可以。

网友C:
哈哈  这台灯拆的

网友D:
看东西, 大体估计是 电容降压方式的. 并改串是个比较可行的办法.
看楼主的家当, 想必搞改造还比较玩得起来. 研究一下电路, 把电压重新调整一下. 还有防止触点要重点关注一下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又是你,又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