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boot和Linux内核的调试方法

楼主(2012-09-29):
最近准备尝试移植uboot和linux内核,手头有个JLINK V8,有安装了ubuntu11的虚拟机,工具链也安装好了。可是查了不少资料也没弄清楚调试时的操作步骤和调试方法。我之前一直在windows下开发裸机驱动,对于这些没有类似于Keil图形化调试软件的工作很是一头雾水。    请教有这方面经验的大牛点拨一下,不胜感激。
    1.修改uboot和linux内核代码只能用linuxx下的编辑器吗?如何快速跳转到出错位置?
    2.PC和目标板如何连接?
    3.PC上在什么操作系统下使用什么工具烧写和调试?
……
    希望各位能抽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1。修改可以不用Linux下的编辑器,可以在Windows下用Source Insight修改,再在两个系统下共享目录及文件。
2。PC机和目标板用串口和网口,现在很多也用USB取代网口。
3。PC机上用Windows和Linux都有烧写工具,调试时用串口作为Console来打印调试信息,Windows和Linux下都可以。有在线仿真器调试Linux的,但很贵。

楼主:
2# 阿南 就是说只能用printk,而不能像在windows下的开发软件那样单步和快速定位错误?

网友A:
对,基本上用printk之类的。
单步和快速定位需要支持Linux内核调试的仿真器,最有名的是劳特巴赫Trace 32,俺们公司刚配了一台十几万RMB(国内有盗版的价格在1/3左右),不过还没调试过Linux的东东,工程师还是习惯用print,太高级不会用。

楼主:
4# 阿南 十几万?我X

网友A:
国外原厂的开发工具都是那样的,ARM公司的也是。就一个编译器RVDS,还不包含仿真器呢就是7W。这几年还便宜点了,以前价格更高。

网友B(2012-12-13):
在linux下可以用wine装上windows的sourceinsight。

网友C:
引用 楼主:
6# 阿南

linux下不是也有sourceInsight吗

网友D(2013-01-18):
sourceInsight
CRT
gdb
printk

网友E(2017-03-20):
CCS 不是可以调试UBOO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