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3.5库的时钟问题

楼主(2012-09-29):
STM32 3.5的固件库 设置时钟时调用这个函数void SystemInit (void)
但我跟下去时他没有用到在头文件 stm32f10x.h 定义的HSE_VALUE这个宏,这个宏不就是根据外部晶振的大小来设置的吗?
求解!!!
void SystemInit (void)这个函数是不是就是按外部8MHz的时钟来写的,如果我外部接8MHz以外的晶振,如12MHz是不是要自己写??

谢谢!!!

楼主:
有人知道不??
都回家过节去了,呵呵

网友A:
需要更改2个地方:
1、你说的stm32f10x.h中 HSE_VALUE,更改为你实际焊接的晶体频率值,如12MHz,12000000.
2、修改对应工作频率如72MHz函数中的PLL分频值,如12000000的6倍频到72MHz。

网友A:
对不起,发多了。应该发送时没有反应。就多点了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