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常见问题官方整理——持续更新

楼主(2012-09-29):
1、MSP430是什么?

MSP430系列单片机是美国德州仪器(TI)1996年开始推向市场的一种16位超低功耗、具有精简指令集(RISC)的混合信号处理器(Mixed Signal Processor)。称之为混合信号处理器,是由于其针对实际应用需求,将多个不同功能的模拟电路、数字电路模块和微处理器集成在一个芯片上,以提供"单片机"解决方案。该系列单片机多应用于需要电池供电的便携式仪器仪表中。

2、为什么选择MSP430?

MSP430单片机有如下的特点

①电压、超低功耗  ②强大的处理能力③系统工作稳定  ④丰富的片上外围模块  ⑤方便高效的开发环境  ⑥适应工业级运行坏境  ⑦多种时钟模块  ⑧型号种类多

http://blog.21ic.com/user1/4099/archives/2007/38453.html

3、如何学习MPS430?

以下是高手整理的MSP430超强学习笔记分享

https://bbs.21ic.com/icview-297168-1-1.html

MSP430学习经验

https://bbs.21ic.com/icview-354446-1-1.html

MSP430学习小记

https://bbs.21ic.com/icview-317770-1-1.html

MSP430学习小结

https://bbs.21ic.com/icview-317641-1-1.html

4、新手怎么入门MSP430?

https://bbs.21ic.com/icview-287552-1-1.html

5、现在学习MSP430,哪谢型号入门容易?

https://bbs.21ic.com/icview-260612-1-1.html

6、使用MSP430要注意的问题

1.#i nclude<>指要在编辑器设定目录下,#i nclude""指的是在当前工程目录下。

2.要调用另一个文件中的函数,要把这个函数文件放到当前工程目录下,并且在工程中添加此文件。

3.命名中不能有-,比如:byq-ee会认为是错误的,要用下划线。

4.用IAR软件仿真时,可以加入变量,如果是查看I/O信息只需加入PXIN,PXOUT即可。

5.IAR在处理字符时,要注意,是字符处理结尾标志,他和其他编辑软件是不同的。比如我们长用字符处理回

自动在结尾处加,但IAR有些是不加的,这就要十分注意。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f/55/t/1289.aspx#3161

7、MSP430常见问题55问

8、MSP430常用模块的设置流程?

9、MSP430实现频率的检测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f/55/t/2783.aspx

10、MSP430单片机常见加密

11、MSP430的ADC12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251887-1-1.html

12、MSP430参考书籍推荐

http://dl.21ic.com/download/-msp430-doc-ic-105164.html

14、MSP430单片机的使用感受

https://bbs.21ic.com/icview-322183-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246981-1-1.html

15、MSP430的干扰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340363-1-1.html

16、MSP430上拉电阻用编程语言怎么设置?

https://bbs.21ic.com/icview-286350-1-1.html

楼主:
17、msp 430 pwm怎么控制?

https://bbs.21ic.com/icview-286277-1-1.html

18、msp430 ADC12转换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288197-1-1.html

19、MSP430上拉电阻用编程语言怎么设置

https://bbs.21ic.com/icview-286350-1-1.html

20、TI MSP430中文技术文献汇总2000多篇(国内最全)

https://bbs.21ic.com/icview-233952-1-1.html

21、如何批量在线烧写MSP430程序?

https://bbs.21ic.com/icview-313069-1-1.html

22、MSP430 RST/NMI 引发的一些问题的

http://blog.21ic.com/user1/1015/archives/2009/54903.html

23、MSP430 C语言的关键字扩展

http://blog.21ic.com/user1/2804/archives/2009/54918.html

24、容易理解错误的msp430的中断优先级和中断嵌套

https://bbs.21ic.com/icview-293211-1-1.html

25、MSP430看门狗使用方法?

https://bbs.21ic.com/icview-339370-1-1.html

26、MSP430学习之时钟

https://bbs.21ic.com/icview-293382-1-1.html

27 、MSP430-FLASH信息区学习

https://bbs.21ic.com/icview-290775-1-1.html

28、MSP430数字滤波器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f/55/t/1829.aspx

29、接上仿真器,发现不能下载,IAR提示找不到目标?

可能的原因:  A 并口驱动能力不足,在电脑的BIOS界面下设置成ECP或者       ECP+EPP模式

B JTAG线太长,一般超过20CM不推荐,而且这个线最好不要交叉缠绕,会影响实时在线调试

C 你的负载太大,一般功耗相对比较大,电流超过20MA以上的板子,建议用外接电源,要不光靠并口那点驱动能力,那MCU的电压就要被拉低到不能写FLASH了,

30、程序下载到一半,突然告警并报错,说某某地址写不进去?

可能的原因:

A 芯片的复位电路引起的,在写FLASH的时候,会造成系统电压的一些波动,可能导致芯片复位,而为什么都是写到这个地址才错,那是IAR的问题,改用BSL再烧一边,就可以克服了

B 芯片有可能死机了,给断电,拔掉JTAG没,稍后再试,一般没有问题

C 如果都不是上述的方法能解决的,告诉你一个更酷的办法,给芯片上电,电压=3.6V,重新写一次,一定OK.为什么,写不进FLASH主要是F1XX系列的写FLASH电压不能低于2.7V,一般2.5V以下才不能真正工作,因此用3.6V电压,什么样的片子都能写回来(BTW,到现在为止,我还没写坏过一片MSP430的FLASH)

31、关于3.40以上版本的仿真器设置问题.

说实在的,真正开发起来,我都不太愿意随便换IAR的版本,有些语法不兼容,有些设置不一样,不花点时间开 WHAT'S NEW,就要到BBS上去发贴了,呵呵

最近装了3.40的 限制版,一路NEXT,好象没什么特别的地方,装好后发现芯片的选择余地多了很多,包括了F2XX,N多种类,哈哈再上硬件FET接着跑个DEMO看看,居然不成,报错!!

原来:  在仿真栏目里选好 FET 硬件仿真以后,还有一项是访真器的选择,我倒~

没仔细看的哥们姐们一定纳闷,为啥还要搞个 LPT || J-LINK || TI-USB ,更滑稽的是IAR居然认为现在大伙都有米买USB的FET,默认选项是 TI-USB,那就是这个问题咯,改成 LPT(并口FET) 就完事了。

32、F1611大数组定义,不能正常运行的问题

相信有不少朋友已经用上了F1611,这个RAM大大的MSP,呵呵.那就有可能会遇到 RAM中定义的变量/数组在超过一个极限的时候,MSP程序不能正常运行的现象吧.一般初步判断,可以用I/O输出电平 来 确定程序进程.这样可以非常方便的知道该问题是由于WDT造成的,哈哈 (RAM的初始化时间大于WDT默认的32MS时间,因此MSP复位)

下面来看下解决的办法:

A  对你的数组用 __no init_定义,上电编译器不产生特殊的附加函数去初始化RAM

B  修改IAR中Cstartup.S43文件中__program_start子程序,增加一个关闭WDT的操作或者设置WDT时间长度超过32MS

C  在Project--Options--Linker--Config中选择 Override default programe,并将

Entry lib 设置成 __program_start

上述是已知解决1611RAM初始化时间超WDT默认而复位的解决方法,如果用汇编,则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33、SVS导致MSP "坏死" 问题

去年开发一款仪表,用上了F425,只怪这个玩意口线太少,只能把能用上的功能模块都赶上了.SVS在F42X里可是个不错的模块,外部设计可以节约一个VD,成本和空间,呵呵

意外的是,我将这个SVS的电压设置在3.3V,结果一次JTAG写入后,那板子便没有再起来工作,刚开始以为真的写废了这个MSP,后来想判断下MCU是否还能工作,接上电源和电流表,发现电流有周期性跳跃----倒~~该MCU正在被SVS复位中

重新加电压,超过3.3V,修改设置,重写FLASH,一切搞定

希望能给用SVS和SVS+的朋友起个提醒的作用,呵呵,有时这个问题还不太容易被发现

34、I/O电压供电居然也行?

在设计低功耗设备时,有时我们经常用MCU的引脚给一些IC供电,这个方案我最早用在PIC的单片机上,前人的经验,照着抄没错 MSP430当然也没问题

有兴趣的朋友不仿可以试试,DVCC/AVCC不接,直接从某个I/O加电压,MCU照样能跑哦.这个问题大家要注意的,可能是好事,也可能很麻烦

但是在做硬件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了,I/O可以供电给其他IC,当然也能从其他IC中取电,在一些设计中,MCU的静态功耗降不下来,尤其是设计变送器,4`20MA双线制设备上,要谨慎处理.

35、MSP430的内存分配到底有多重要?

https://bbs.21ic.com/icview-287422-1-1.html

36、msp430 与c51 的区别

https://bbs.21ic.com/icview-284997-1-1.html

37、MSP430 Flash 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303617-1-1.html

38、MSP430烧写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208574-1-1.html

39、msp430程序跑飞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242590-1-1.html

40、MSP430复位的几种情况

https://bbs.21ic.com/icview-347421-1-1.html

41、msp430单片机如何位寻址?

https://bbs.21ic.com/icview-117508-1-1.html

42、MSP430的C语言编写注意事项

https://bbs.21ic.com/icview-292712-1-1.html

43、如何处理未使用的 I/O 引脚?

https://bbs.21ic.com/icview-345245-1-1.html

44、MSP430:哪种晶振可与 MSP430 一起使用?

https://bbs.21ic.com/icview-345245-1-1.html

45、使用 MSP430 快闪仿真工具 (FET) 可能出现的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345245-1-1.html

46、MSP430仿真&烧写程序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345558-1-1.html

47、MSP430用TB捕获脉宽问题与解决心得

https://bbs.21ic.com/icview-293369-1-1.html

48、msp430如何设置IO口上拉还是下拉?

https://bbs.21ic.com/icview-117605-1-1.html

49、MSP430单片机中MAB和MDB指的是什么?

https://bbs.21ic.com/icview-284706-1-1.html

50、TI MSP430 选型表

https://bbs.21ic.com/icview-282717-1-1.html

网友A:
好棒啊  楼主辛苦了

网友B(2012-11-22):
好资料的,我记下啦,每天的来逛逛了啊

网友C(2013-02-12):
新的顶贴啊 内容真的很不

网友D:
置顶的就是不错

网友E:
以前怎么就没发现这么好的帖子呢

网友F:
多谢楼主了 总结这些得浪费多长时间啊

网友G:
最近也没有持续更新那

网友H:
都是学习430必备的知识

网友I:
整理好辛苦 必须顶一顶

网友J:
不得不说 本帖确实很全

网友K:
以后遇到问题不愁找不到答案了

网友L:
貌似最近没更新呐

网友M:
很多问题都很常见 支持

网友N:
太棒了!收藏慢慢学。

网友O(2013-03-14):
不错不错,好多资料,很多都实用,顶一下

网友P:
好东西,感谢分享资料呀

网友Q:
资料好全 顶一个

网友R:
内容量好大

网友S:
好强大的顶贴

网友T:
以后遇到MSP430问题,不用愁了

网友U:
好全的资料

网友V:
必须顶一下的。这个真全面的。

网友W:
此贴必火!!!!!!

网友X(2013-04-25):
做个标记,以后仔细学习

网友Y:
资料很全很强大!顶一下!谢谢小豆苗

网友Z:
整理这些资料的也非常需要些精力的,我收下参考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