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 & SYSTICK

楼主(2012-09-29):
香版和各位高人,我有个问题,就是DMA能否存取SYSTICK,我想由UART的RX接受触发对SYSTICK的捕捉,可行吗?我似乎觉得有点问题,那位能验证下?

网友A:
SYSTICK 属于系统内核的寄存器, 保护级别比较高.
只能再特权模式下访问. 如果没有 RTOS, 那么访问 SYSTICK 寄存器是允许的.

网友B:
LZ自己可以验证下

楼主:
我就是身边没板子无法验证咯。另外,对DMA的CR控制字里的DIR应设为外设到存储器,还是存储器到存储器呢?这个SYSTICK能算外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