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散热太慢

楼主(2012-09-29):
我笔记本是戴尔的
已经很老了,差不多五年了
用的时候风扇的噪音特别大,扫过灰,但是声音还是很响
用没有一小时,底下就热得不行了
冬天还行,手不冷
夏天都担心把电脑烧坏了
这是哪出症了?
去换哪个部件会好点?

网友A:
网上买风扇,自己换新的。老本子,基本一年就该换一个风扇。

网友B:
换风扇   同时加一个散热器底座   基本就这些

网友C:
简单的方法就是自己给风扇整点油,会有帮助。

网友D:
在大学里 某舍友**不用散热底座,结果主板烧了……

网友E:
我也碰到 LZ   同样的问题
热量大  老是 死机

解决如下
1把电脑拆开 把 CPU 显卡 上的导热硅脂  擦掉 然后涂上新的

2 把散热 风散  拆下  一般都是 直流无刷电机  然后把风扇叶片 拿下来  在轴上 涂一些 食用油

现在运行 良好   我的电脑是  08年的买 而且 是 HP显卡门  中招 的机器 显卡芯片 烧坏  让做电脑维修的同学更换显卡芯片后
用5角的硬币  因为是铜的   用锉刀 打薄  然后两面 涂上热硅脂
垫在 显卡芯片的表面  才解决问题

网友E:
网上买风扇,自己换新的。老本子,基本一年就该换一个风扇。
引用 网友A:

没有 必要换风扇  因为一般 都是 直流无刷电机  上点润滑油就OK了,

网友E:
下次买电脑  不选 带 独立显卡的机器
对于电工日常工作来说 基本集显  就OK了  而且 省电 散热也比 独立显卡的机器要好,

网友F:
其实还是散热器堵了,拆开看看吧,里面可能会有毛毡一样的堵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