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楼主(2012-09-29):
各位大哥好,小弟是个新手,想咨询下 在多层布线(假设8层),如何选择在哪层布哪些信号线,还是在手动布线的过程中在一层不能不通  在下一层也布不通 然后依次地选择层数。。。小弟不懂恳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先要把大致的板层结构给安排好,不是盲目的走线的,给你两个资料看下

网友B:
先要把大致的板层结构给安排好,不是盲目的走线的,给你两个资料看下

引用 网友A:
forgot,如何最近?

网友B:
;P国庆节快乐!

网友A:
forgot,如何最近?
引用 网友B:
在家放假休息呢   :lol

网友A:
;P国庆节快乐!
引用 网友B:
小跑堂千年难来一次EDA

网友B:
;P国庆节快乐!
引用 网友B:
你盯上我了?

网友B:
小跑堂千年难来一次EDA
引用 网友A:
是我引来的,不知道是好人还是坏人;P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在我们的版块,咱不怕她,不行我们就把她绑架了:lol

网友B:
她要是敢惹我,我把他照片发上来。;P

网友C:
你可以下载一些别人画的板子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