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嵌入式需要什么基础知识?望指导

楼主(2012-09-29):
我本科学的是电气自动化方向的,虽然学了单片机,C语言,数电模电,而且学的也不错,但我们专业大部分课是强电的,搞嵌入式的话,ARM我知道肯定要学了,《数字信号处理》,DSP和FPGA这些课一定要学吗吗,还要学些什么,望师兄师姐们指导!!!

网友A:
个人认为嵌入式所用到的基础知识也就是本科学的东东,但需要应用到实践,并且更深入。

就软件来说,数据结构、c\C++属于基础,其次要懂操作系统和计算机系统结构方面的知识。最好有机会参与大型嵌入式软件的开发,在宏观上有系统的概念

硬件来说,模电、数电、电磁场是基础,有了这些知识,可以先设计较简单的低速电路,再设计复杂的高速电路,这时高频、微波等知识就派上用场了。

要从事dsp或者FPGA,一般是从事算法实现或者逻辑控制方面的。如果要从事算法级的设计,可能本科的理论一般是达不到的。

可以选择从事上述三方面的一个深入研究,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都精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