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6410和nandflash

楼主(2012-09-29):
买的是ok6410板子,想搞懂nandflash问题:                            1,nandflash的地址是看所接的片选信号确定的?那一片nand上好像有两个片选,上图,怎么确定地址?                            2,确定出nand的地址后是不是可以通过jlink 的loadbin指令下载制定的bin到flash去?要是可以的话,为什么还要有nandflash controller呢?                            3,如果loadbin不能烧写flash的话,如何烧写?通过bootloader?                            4,s3c6410上电自动复制nandflash前8k的内容到steppingstone,但是这样的特性之前我们并没有设置nandflash controller啊?如果这些都是硬件自动完成的,那是不是系统只要用nandflash启动,与6410的接法就是固定的?      问题问的太多了,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A:
1。nand不像NOR那样有地址,他不是线性访问的,是通过NAND控制器实现读写的,内部有块地址、页地址等。
2。没有地址。
3。三星有自己的JTAG小板和软件可以烧写NAND,UBoot 等很多bootloader都可以读写NAND,你自己也可以写代码实现读写。
4。是硬件自己完成的。NAND的接法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