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2-09-29):
在执行中断程序的时候,如果有向CPU申请中断的,那是会跳出中断执行其他中断,还是会等这个中断的程序执行完了,再执行其他中断

网友A:
所以有中断优先级啊

网友B:
不同的内核设计不同,PIC是单中断入口,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后,硬件将关闭GIE标志位,所以不会发生中断嵌套,同时发生的多个中断,优先级由软件判断各IF标志的顺序决定,如果在中断服务程序里使能了GIE,可以人为地允许中断嵌套,但是要注意现场保护的问题。

其他的内核可能有优先级设计,比如51有2级优先级,高优先级中断可以打断低优先级中断的执行,反正不能。

网友C:
按常理来说应该是高优先级能打断低优先级的中断吧,接着返回低优先级的中断服务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