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程序经验谈

楼主(2012-09-29):
现总结一下自己编写verilog程序的一点经验
1.写一个模块时,不知道input output 端口,哪个该用 reg型 还是wire型?
  我的办法是所有的模块输入输出都是wire型,也就是默认的.
  reg型变量在模块内部使用时声明,作为output时再用assign语句赋回来。
  简化了端口特点,不用再记住是wire,还是reg了.只要是output模块内部
  都会有相应的reg型寄存器与其对应.如下例:

    module Calc_Sync
    (
        input         Sync_S_Flag,
        output        S_Flag
    );
        reg    rS_Flag;
        assign  S_Flag    = rS_Flag;
        reg [3:0]    flag_count;
        parameter   MAX_CLK   = 27'd40_000_000;
        `define     ONE_CLK   = 27'd22_00;
   后面在always 里对rS_Flag的写操作就和对S_Flag的输出保持一致。

楼主:
2. 模块端口 input,output 定义采用第一个字母大写加下划线,方便加寄存器标志 r :
       如上:output 端口为 S_Flag, 对应的寄存器就是 rS_Flag
   内部定义的变量所有的都采用小写加下划线,方便与ouput寄存器区分:
       如上:reg flag_count;  定义一个flag计数的寄存器
   paramete参数和define定义的常量采用全部大写加下划线:
       如上:MAX_CLK

3. reg 寄存器变量只能在一个always 里赋值,其它always 或 assign 里只能读

楼主:
4. 两个模块之间的数据交互:有三种线:
   Rx_En:       接收允许 ( 接收端写,发送端读 )
   Rx_Done:     接收完成 ( 发送端写,接收端读 )
   Rx_Data[7:0]:接收数据 ( 发送端写,接收端读 )
   具体工作方式 详见另一篇博文

3.模块应该按以下格式定义,函数里只说明是输入还是输出,全部为wire型,需要reg寄存器的output在后面加入

    module FT245_R_W(
        //系统信号
        input CLK,                  //CLK为FPGA工作时钟,默认100MHz.
        input RSTn,                 //异步复位信号,低有效.

        //FPGA和FT245MB间的USB接口
        input   USB_RXF,
        input   USB_TXE,
        output USB_WR,
        output USB_WR,
        inout   [7:0] USB_DATA,

    );
     reg     rUSB_RD;
     reg     rUSB_WR;

楼主:
4. 程序中的定时工作信号
   首先用always建立一个和时钟有关的循环计数器,计到最要求的计数时归零.
   再用另一个always里判断这个计数值,只在某一个数值是进行操作(如值为0值),用在一个模块内同步定时
   也可以采用assign 输出一个管脚法,这种方法用在两个模块之间同步
   如下:

    parameter MAX_CLK = 26'd50_000_000 ;
    parameter CNT_1S  = MAX_CLK;       //1s 计数
    parameter CNT_1MS = MAX_CLK/1000;  //1ms 计数

    //循环计数周期
    reg [25:0] Count_Sec;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
            Count_Sec <= 26'd0;
        else if( Count_Sec == CNT_1MS )
            Count_Sec <= 26'd0;
        else if( Count_Sig )
            Count_Sec <= Count_Sec + 1'b1;
        else
            Count_Sec <= 26'd0;

    //定时方法1,always法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
            begin
                //初始化数据
            end
        else
            if( Count_Sec == 0 )   //判断值为0值开始工作,也可以是其它值
            begin
                //开始定时的工作
            end

    //定时方法2,assign 法
    output Timer_Clk;  //定义一个输出变量,输出定时脉冲,
    assign Timer_Clk = ( Count_Sec == 26'd0 ) ? 1'b1 : 1'b0;

楼主:
5. 读写数据接口
   采用如下模式,由两个端口,一个RD_Data,一个WR_Data端口,分别是在RD_Enable, WR_Enable保持有效状态下工作。

    //模块内部和其他模块或器件间的接口
    output [7:0] RX_data_fm_usb,      //其他模块从本模块读取来自USB接口的数据
    input  [7:0] TX_data_to_usb,      //其他模块向本模块写入发到USB接口的数据
    input  RD_Enable,                 //其他模块从本模块读使能,高有效,使用时由0到1保持80ns后读RX_data_fm_usb数
    input  WR_Enable,                 //其他模块向本模块写使能,高有效,使用时写入TX_data_to_usb后,由0到1保持80ns后停止
    output USB_busy                   //USB接口忙/空闲状态,高为忙碌,低为空闲,处于读状态时,由忙碌状态变为空闲状表示上一个数据开始有效

7. ft245 串口模式下,
   测量速度800kB时,发送10k数据,测2次,每次有丢数据。
   测量速度500kB时,发送10k数据,测3次,每次有丢数据。

8. D2XX模式下,500kB 发送数据,正常

楼主:
9.发送数据频率为500k, 屏幕显示500个点, 1S内有500k个点需要显示,那认为1k个点为一个数,显示周期为1s

网友A:
规范了,效率就出来了,学习了,其他的语言一样,有自己的个人习惯

网友B:
关于REG和wire两种数据类型有个明显区别
1,reg只能是输出数据类型,而wire既可以为输入,也可以为输出
2,在assign语句里面,一般使用wire
3,在always里面,一般使用reg

网友C:
关于REG和wire两种数据类型有个明显区别
1,reg只能是输出数据类型,而wire既可以为输入,也可以为输出
2,在assign语句里面,一般使用wire
3,在always里面,一般使用reg ...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网友D(2013-02-22):
后面的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