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表

楼主(2012-09-30):
一个表格里面总共有5个数据  当查表超出这5格数据时,单片机有哪些反应

网友A:
?不明白你问什么

网友B:
没有任何反应,无论是C还是汇编,都会傻乎乎的往后查。

楼主:
不会复位吗 ,堆栈会溢出吗?

网友B:
不会复位吗 ,堆栈会溢出吗?
引用 网友C:

查表关堆栈什么事?搞技术要搞清楚术语的含义,楼主搞懂了“堆栈”和“查表”是什么,就不会这么迷茫了。

网友D:
如果是电脑,这种情况可以看做缓冲区溢出。

网友D:
程序运行结果就不符合你的预期了。

网友B:
稍微动点脑经啊,如果只是读,再怎么也不会修改内存变量,顶多是查错而已,但是PIC16的查表是用retlw做的,所以当表溢出的时候,可能造成PC指针指飞。

还是那句话,看C语言的是看三@级@片的,看汇编的是看A片的,只有看A片才能满足你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