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用ADC10求平均值

楼主(2012-09-30):
#include "msp430f2122.h"

unsigned char key_value();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while(1)
  {
    P1DIR |=0X80;
    key_value();
   }

}

unsigned char key_value()
{ unsigned char i,ad_value=0;
  ADC10CTL0 = SREF_1+REFON+REF2_5V+ADC10SHT_2 + ADC10ON;
  ADC10CTL1 = INCH_7+CONSEQ_2;
  ADC10AE0 |= 0x80;
  P1DIR |= 0x01;
  ADC10CTL0 |= ENC+ADC10SC;
  if (ADC10MEM*2.5/1023<2)
  {
    P1OUT |=0X80;
    for(i=0;i<4;i++)
    {
     ADC10CTL0 |= ENC+ADC10SC;
     while (ADC10CTL1 & ADC10BUSY);
     ad_value=ad_value+ADC10MEM;
    }
    ad_value=ad_value/4;
  if(ad_value*2.5/1023>0.2)
    P1OUT |=0X01;
  else
    P1OUT &=~0X01;
  }
return ad_value;
}

楼主:
各位帮忙看下,主要是想按键检测,我这程序直接读取ADC10MEM能得到准确的电压值,但是转换4次求平均值,值就不正确,帮忙指点下

网友A:
你试试先把转换值读出来,再操作

网友B:
转换后的值对不对

网友C:
不太清楚,帮顶一下

网友D:
先读出ADC10MEM中的值到一数组中,然后求平均值就可以啦

网友E:
就是把值先读出来试试看对不对,有可能前面就错了呢

网友F:
4个10位的int型求平均,求和后再用>>2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