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2-09-30):
在运放输入端限压的时候是出于什么原因。比如一运放5v供电,那么是否输出必须小于5v,然后根据增益求出输入最大值,然后考虑限制最大值,我不知道我这么考虑对不对,请会的人教一下,谢谢啦。

网友A:
不对, 输入端限压是为了保证输入电位在运放规定输入共模范围内.
通常不需要关注增益情况.

楼主:
那差摸需要考虑吗

网友B:
需要,限压更多是为了保护器件偶然性遇到输入高压而损坏,并不是信号本身的问题。

网友C:
1# 张海2012

网友C:
如果输出大于5V则出现饱和,使波形畸变,比如正负5V供电(双电源供电),输入是一个峰值6V的正弦波,则输出波形顶端被削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