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如何批量烧录一对存储芯片?

楼主(2012-09-30):
要做一个东西,一套产品有收发两个部分(放在不同的机壳里),因为有无线通信模块在里面,为了防止几套产品间互相干扰,必须每套产品使用唯一的通信地址,所以要添加一对存储芯片存储这个地址,
但是如果大批量生产的话,要一对一对地烧写貌似很不方便,而且贴片的时候也很难说能对应起来焊接,

请问版上的前辈,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方便地实现批量烧录一对存储芯片呢?

网友A:
写好之后再焊接,会很麻烦。如果有单片机,可以用主机软件写。当然我没做到批量,你看看别人的建议。

网友B:
当然要用在线烧录,先贴再烧。

如果外加了存储芯片,应该有个对码的机制。
如果地址直接存储在程序里,可以考虑用下载器在包装的时候下载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