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机调速器不转,板子上红灯亮,什么原因?

楼主(2012-09-30):
直流电机调速器电机不转,电枢没电压,励磁有,板子上红灯亮,什么原因呀?大中秋节的折磨人……

网友A:
自己先查一查电路有没有问题   应该不是电路的问题   个人感觉是驱动问题   你把具体的问题贴出来   让大家帮忙看一看   呵呵

网友B:
楼主最好上个电路啊

网友B:
可以用示波器测量一下信号通路,应该就能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C(2012-10-31):
上个电路图大家好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