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移相

楼主(2012-09-30):
已知一个周期脉冲信号(占空比可调),要对此信号进行移相(90°,180°,270°等)请问怎么实现,用verilog或vhdl编程实现。急!!!!!!!!

    本人试过自己定制PLL实现移相,但如果输入信号是占空比非50%,那么输出占空比还是固定的,这种方法有一定限制。

网友A:
用计数器移相就可以。

网友B:
用计数器移相就可以。
引用 网友A:
他想保证占空比,这样不行。

网友B:
已知一个周期脉冲信号(占空比可调),要对此信号进行移相(90°,180°,270°等)请问怎么实现,用verilog或vhdl编程实现。急!!!!!!!!

    本人试过自己定制PLL实现移相,但如果输入信号是占空比非50%, ...
引用 楼主:
想保持占空比,太难了。

网友C:
可以考虑一下使用延时:将所有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延时一定的时间再输出。对于频率固定且频率已知的信号,延时可以设置为四分之一周期、二分之一周期、四分之三周期等。对于频率未知的信号,则要首先统计出过去一段时间里信号的平均周期【比如10个(100个、1K个……)信号周期的每个周期的平均时间】,然后再延时1/x个周期输出即可。

理论上用这种方法移相之后的信号的占空比的最大误差为【(+/-)信号频率/系统时钟频率】。

网友D:
二楼回应是对的.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