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的输入把04的输出拉下来了!

楼主:
我在用74HC04和74HC03搭线路。两个都是NXP的。VCC 为 5V。
发现一个奇怪现象:03会把04给拉低!当04输出1时,若不接03,则A点电压为5V。若接了,则小于1V!
芯片都是新换的,坏的可能很小。也核对过引脚图,没有接错。
哪位大侠能给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2012-10-01):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我的电路是用一电阻替换03接到地,阻值大小不同A点电势不一样,我想这和它的输出电流有关,不知是否正确,搭个顺风车,还请高手一并解答。

网友A:
假设芯片都是新换的、好的。也核对过引脚图,没有接错、实际焊接也无错。有可能是VCC电源有问题。

网友B:
LZ,你用的芯片都是74HC的么,会不会有HCT的之类的,再不行,查下芯片手册吧。

楼主:
多谢关注。问题解决了。原来是芯片坏了。

网友C:
呵呵,新的一般是好的。
问题是,你一旦手工焊接过了,新的可能就变成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