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12v输入1v输出如何制做求电路图

楼主(2012-10-01):
用12v输入1v输出如何制做求电路图(0到1.5V可调)200mA     DC转DC

网友A:
要线性稳压器还是开关电源?置顶区有TI的电源管理教程,建议先学习一下。

楼主:
我主要是做信号源用能从0到1V之间来回调动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主要是做信号源用能从0到1V之间来回调动

网友A:
没看懂,你到底是要个电源还是要个参考电压?参考电压一般没有200mA这么大的负载要求啊。

楼主:
6# NE5532 主要是做信号用的第一信号电压必须是0到1.5之内的,最好是手动调节的
第二没有直接的1.5V电源,所以要把12V变成1.5付的电压。

楼主:
6# NE5532 师傅给个解决的办法吧。谢谢

网友A:
用稳压器稳到1.5V,然后用电位器来调。如果楼主看不懂,就用7805+电位器来做。

楼主:
9# NE5532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

网友B:
LM317,不过要用+-电源供电处理

网友C:
走走学学

楼主:
3# NE5532 上次我点错了我还以为自己发出去了呢!我搞好了,已经解决了
谢谢!

楼主:
9# NE5532 怎么给分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把分数给你了版主啊

网友A:
点结贴然后分给各参与者分数(注意总分加起来要对),一般来说按照你理解的,回帖对你的贡献程度分分数,一般不建议只给一个人,我是斑竹,你结贴就已经是支持我们工作了,无所谓给我的分数多少哈,给分多分少我都会帮你的。:lol

另外恭喜你把问题搞定了。